[系统故障]
重装系统后鼠标颜色不可以修改

楼主(2022-04-16):
昨晚重装win10系统之后(小新13pro),鼠标就无法修改颜色了,每次点击修改时就会闪退

网友A:
系统怎么装的?安装版还是系统重置?还是网上那种修改版本的?驱动怎么安装的?第三方工具还是系统自己在微软官方更新的?你这啥都没说明白啊

网友:
换个主题试下,可能可以

网友:
你重装的系统 是已经经过修改的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  少了部件

网友:
系统激活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怎么装的?安装版还是系统重置?还是网上那种修改版本的?驱动怎么安装的?第三方工具还是系统自己在微 ...

不好意思,我是小白,也是去网上一点点的自学的,是在微软的官网上下载的,下附我使用的教学视频,麻烦你了,谢谢
https://www.zhihu.com/answer/214 ... QQ_undefined_bottom

网友:
系统激活了,是去微软官网下载的,这是我用的教学视频,麻烦你啦
https://www.zhihu.com/answer/214 ... QQ_undefined_bottom

网友:
重装个纯净版系统看一下吧

网友:
检查系统驱动吧!不行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