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A2338进液不开机

楼主(2022-04-16):
苹果笔记本电脑A2338进液不开机,主板短路,电源头头烧坏,touchbar短路,量测电路,发现个别腐蚀电容烧坏,更换主板可以开机,然后跟换烧坏的touchbar接口和touchbar,电脑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识别不到19v 会是t2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识别不到19v 会是t2问题吗

一般不会,一般都是接口芯片相关电路问题,除非T2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