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修M2N68M2N68 PLUS3.01主板一张

楼主(2022-04-16):
开机触发风扇转一下掉电,此板IO为IT8712F-S
第67脚待机——5V(正常)
第85脚RSMRST#——5V(正常)
第75脚PWRSW#——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第72脚PWRBTN#——高低高跳变(正常)
第71脚SLP_S3#——3或5V(正常)
第76脚PS—ON触发,由高电平5V变低电平0V,但ATX绿线没有转低电平一直是5V,风扇只转一下就不动了,但PS-ON一直保持低电平,
长触,PS-ON再由低0V变5V。
重复也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论坛也没M2N68 PLUS 3.01的图纸,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思路吗?

网友:
反正肯定是缺电压引起的,缺那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缺电压,这些是点位图。

网友:
会不会是CPU场管短了

网友:
感谢chenyang31提供点位图,是我看错了,IO8712  有PSON IN和PSON OUT的,PSON IN有变低是平,PSON OUT没有变低电平的,小白没有思路,可能是桥没发出PSON了,不知查哪里了

网友:
可以刷BIOS 试试

网友:
就这主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点评):
就是没事拿来练习而已,

网友:
量下场管与12V之间的阻值,我有个这样的板也这样,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有什么价值维修吗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不正常,可以拔掉cpu供电看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
小电阻腐蚀了

网友:
看哈供电正常不 你这和触发没半毛钱关系就以 你查那些没用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不正常,可以拔掉cpu供电看看还掉不掉电。如果不掉电就是说明cpu供电有短路看看是不是mos管击穿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取样电阻,正常的话就查时序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12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