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金牌b75。BIOS.2019

楼主(2022-04-16):
华南金牌b75

HN B75 ..E3.rar

网友A:
楼主请问,这个主板独显怎么设置,bios恢复出厂,我设置peg重启就复原auto了,识别不到显卡,关闭集显后重启就短鸣四声结束,只能bios复位回到集显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这个主板独显怎么设置,bios恢复出厂,我设置peg重启就复原auto了,识别不到显卡,关闭集显后重 ...

到AMI去下载BIOS刷新器刷新BIOS,或者用编程器刷。不行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AMI去下载BIOS刷新器刷新BIOS,或者用编程器刷。不行就换吧

谢谢了,刷bios了,还是不能用已经放弃了

网友(2022-06-07):
带m.2吗,nvme协议

网友:
感谢楼主!我下了可以用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2022-08-03):
多谢了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目前见蛮多这个板子,希望以后能用上。

网友(2022-11-02):
买了新板子 有的U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