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三星ML 1666打几张后就不进纸了

楼主(2022-04-16):
三星ML 1666打几张后就不进纸了,换过搓纸轮,以为好了,实际发现,搓纸轮,搓纸杆都不动

      离合器,有开合声,有师傅们遇到过这种现像?

网友A:
那可能就是那个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那个继电器

我拆下看了,不像,是这个问题,对比1005的  没问题 ,有正常吸合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下看了,不像,是这个问题,对比1005的  没问题 ,有正常吸合动作

那搓纸没动作,那是这继电器吸合不好,,虽有动作,但可能不到位吧

网友C:
看看进纸杆有没有变形,或者用手压抬纸板应该有回弹,有的时候会有异物卡住

网友D:
打开侧面,看看齿轮传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进纸杆有没有变形,或者用手压抬纸板应该有回弹,有的时候会有异物卡住

拆开看了,没有东西卡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侧面,看看齿轮传动部分

打开了,没看出啥异常

网友E:
继电器 清洁干净消音棉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 清洁干净消音棉即可解决问题

是否是 吸不住所至, 1005是吸住放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 吸不住所至, 1005是吸住放不开

继电器时间长了他上面的消音棉老化导致粘稠粘连所致 所以清洁干净就行了  修机器拆机器的时候都是顺便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时间长了他上面的消音棉老化导致粘稠粘连所致 所以清洁干净就行了  修机器拆机器的时候都是顺便解 ...

非也,这个机器我拆开看过了,不是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也,这个机器我拆开看过了,不是粘住,

不必讨论我只是告诉你方法  继电器没有真坏的  我们都是清洁就行了只要拆机维修 能清洁的都清洁这个不需要教 是做维修的都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非也,这个机器我拆开看过了,不是粘住,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至少我维修的都是顺便做清洁就不会遇到也没遇到这类问题 的时候因为要让问题杜绝在萌芽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至少我维修的都是顺便做清洁就不会遇到也没遇到这类问题 的时候因为要让问题杜 ...

好吧,1005M  离合器,问题我都修好好多台了,这个 不一定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1005M  离合器,问题我都修好好多台了,这个 不一定是这种问题

不知道你了 这个问题是所有机器通病解决方法也告诉你了 自己感觉吧

网友:
是啊,HP的老机器都有这个离合器问题的。清洁一下

网友:
拿个螺丝刀,离合动作时候帮下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