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708,不开机

楼主(2022-04-16):
A1708不开机,主板充电头烧坏,且两个接口芯片U3100和U3200烧坏,更换损坏原件,可以开机了

网友(点评):
希望多分享些维修过程

网友A:
cd3215b03?两个同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3215b03?两个同时坏了?

对,两个都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真是有点简洁。,。。,,,,,,,,,,,,,,,,,,,,,,,,,,,,

网友B:
这个机子解id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解id什么价格

大哥这机器没有T2芯片,也不存在解iD,直接重新做系统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好,慢慢查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这款烧t2的很多

网友:
这个接口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