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SKD8290A资料参

楼主(2022-04-16):
各位大神求SKD8290A资料参数或代换

网友:
电动小四轮60转12伏转换器上的,短路烧毁,造成无前进行走,上电加速就倒车,

网友A:
给你找到了个这个,你看看可不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原型号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到了个这个,你看看可不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原型号找不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