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DAH98MMB8D0升压芯片型号

楼主(2022-04-16):
大神们  有人知道图中U20升压芯片的型号吗

补充内容 (2022-4-17 12:38):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淘宝有的买

网友:
手里也有个这板子  也是不升压   限于疫情先放着

网友:
淘宝有卖的好像

网友:
这种块子一般不好找 只有上某宝看看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芯片坏了,怎么也差不多型号,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找淘宝,他们知道替换芯片

网友:
改个诱骗器吧   有些换芯片也不会好  上次有个联想的  买带程序的RTS5455 ,直接插电就是20v  没有经过升压那一步,然后机器可以正常用  就是不能充电, 最后买料板 拆料板的 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能找到就是幸运

网友:
求购华为DAH97MMBAC0主板一块,交换或者单购都行!

网友:
楼主修好没,芯片连链接发一下

网友A(2022-06-03):
同样的问题,换了2个图中升压芯片,没有搞定。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换了2个图中升压芯片,没有搞定。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也是买了2个回来还没有搞定

网友(2022-07-03):
各位维修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公共点那些有没有短路,后面我遇到好几个都是公共点短路。导致不升压,买芯片淘宝搜索:4G开头ic

网友:
换升压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