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见鬼了,这好像违反基本物理数学定律啊

楼主(2022-04-16):
修一600w的主动PFC电脑电源,PFC+PWM芯片用的是cm6805BG。PFC不工作,大电容电压320v,6805的5脚电压只有0.4V。顺着线路测电压(一路上的电阻阻值正常,6805是新换上的),带星号的375k电阻上端电压320v,下端电压147V,直接在此电阻两端测电压只有117V!这不是见鬼了么?直接测两端不应该是320-147=173V吗?

网友:
手机发帖图片上不来

简单说就是串联的几个电阻上的电压加起来不等于总电压,差好多

网友A:
表的内阻没有远远大于所测电阻,测量时相当于并了个电阻上去,分压也相应变小

网友B:
什么违反物理规律,你找到故障点了,还没反应过来吗,电阻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的内阻没有远远大于所测电阻,测量时相当于并了个电阻上去,分压也相应变小

数字表的电压档内阻约10m,计算了一下,即使有影响应该也没这么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违反物理规律,你找到故障点了,还没反应过来吗,电阻换掉应该就好了

呵呵,您说的对,不过所有电阻都测量过,两边的地也是通的,电阻串在一起测量阻值也是对的。无奈把电阻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也都没毛病。然后再焊回去奇迹就发生了,电压正常了!电源修好了!
只能猜测是哪个电阻的引脚虚焊,总之是有点稀里糊涂就修好了,使劲敲击也没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的内阻没有远远大于所测电阻,测量时相当于并了个电阻上去,分压也相应变小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内阻约10m,所以即使有影响也不至于差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您说的对,不过所有电阻都测量过,两边的地也是通的,电阻串在一起测量阻值也是对的。无奈把电阻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也都没毛病。然后再焊回去奇迹就发生了,电压正常了!电源修好了!
只能猜测是哪个电阻的引脚虚焊,总之是有点稀里糊涂就修好了,使劲敲击也没毛病了。

一般是电阻漏电,下面的红胶最好拆下来清理好后欢新的,不然有一定机率返修

网友:
那下面还有串电阻吧,即使没有那还有6805呢啊

网友:
pfc不工作,首先排除输出IC问题,即pfo高电平,其次是vcc供电,一般是817导通控制供电开关管,再有就是高压的三组取样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22-05-22):
你们讨论的这么热烈我咋看不见图呢?

网友:
数字表的内阻的影响,测试高压大电阻时电路电阻变小了。

网友: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呀,原理和实际是有差距的

网友:
理论和实际电路是有差别的,这个并不奇怪,实际应该按实验结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