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帮我看一下重启代码

楼主(2022-04-16):
都在凌晨12多到1点多有3个重启,

网友:
听筒排线检查下

网友:
尾插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自动升级引起的?

网友A(2022-05-20):
SEP   sars 根据重启记录表是 听筒排或者小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P   sars 根据重启记录表是 听筒排或者小音频

听简排线没装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