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漏出了铜皮

楼主(2022-04-16):
焊盘漏出了铜皮,拿绿油补了一下,固化后感觉补的高了一点,拿刀片一个一个刮平,你们也是这样吗?

网友:
都这样玩的。。。。

网友:
可以的,就这样干

网友:
是的,要不就是少放一些,放多了,就只能用刀片把多余的挂掉。

网友A:
都是这样干的,不然焊接时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干的,不然焊接时不好焊

我不是这么想的,凸起来反而好,焊接CPU的时候,CPU就不会跑,也不去推CPU让它自动归位,CPU被凸起来的绿油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