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流到1.2A左右掉电

楼主(2022-04-16):
型号:宏碁E1-471G
板号:DAZQSAMB6E1
12年上大学买的笔记本,前段时间开不了机,以前换路由内存买过热风枪,于是狠看10天视频教程和论坛,发现PQ56击穿,导致15V一直被拉低,于是2块买了30个7002mos管

换了上电电源灯亮起来了,但还是没点亮,按开机电源灯亮一下风扇转一下马上掉电,多开几次有可能能亮久点,量电压发现MAION控制的PQ19的3脚电压漂浮不定,低的只有1.几,vin经过两个1M电阻后此处应该是9.几才对啊,于是把MAIN_ON_G上的所有mos管换了,电压得了一会又不得,一怒之下把两个1M电阻换成33K和8K,MAIN_ON_G能有15左右了,往后量又发现MAINON的15V也是漂浮不定,低的只有2V左右,高的有10V左右,把自举升压产生15V经过的PR127拆了量有14V左右,于是用
把15V经过的7002全换了,PR127放回去,拆7002的时候测了下大mos没问题,然而通电得一会又跳来跳去了

电路图发现这里可以直接引用vin进来,PR256用33K电阻补上,15V通路的电压终于稳定了,不过变成了19V,

然而涛声依旧,按下去电源灯亮一下马上灭,偶尔能坚持几分钟,拔cpu后能一直量,5V,3V,1.05V,1.8V,1.5V都有,长按电源键也能断电,于是花十几块买了个三代赛扬回来换下I53210M,虽然不再秒掉电,但还是点不亮,cpu有供电,破630M独显也有供电,电流到1.2A后不动了,几分钟后掉电,开始以为屏幕没接好,插键盘灯并不亮,大写灯不亮,SYS_PWR和PLTRST高电平,BIOS用编程器刷过,不过只刷4M的那个,2M那个带me的没有刷,现在一脸懵逼了,手头只有万用表风枪电烙铁,请各位前辈师傅老板指教!!

网友:
没有过显卡

网友:
其实我是来求助的,接下来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
cpu不寻址?内存自检不过?内存也换了几根还是一样

网友A:
两个BIOS芯片一块刷试一下,不行可以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pq19 2脚电压多少?稳定不?

网友B:
程序有怀疑的话就俩个一起刷了。电全出完了,还不亮的话感觉就更难修了。

网友C:
on_g放电电路查看看有没有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BIOS芯片一块刷试一下,不行可以查下温控电路。。

今早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怀疑的话就俩个一起刷了。电全出完了,还不亮的话感觉就更难修了。

刷了还是不行,温控查了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_g放电电路查看看有没有电压稳不稳定

没有不稳定电压,原来on_g15V不稳,后来把所以小mos管换了,好多了,不过还是时有不稳,其他供电没发现有异常电压,我就直接补一个电阻从vin引19V过来,稳了,没深究15V漏哪里去了

网友:
今天把i5 3210M换上去,按开机马上掉电,电流跑到0.2左右,过几秒自动上电,也就是mainon信号重新产生,一两分钟后不再掉电,电流1.2左右稳定不跳,除了核显供电,所有供电都产生,核显供电电感对地4欧,拆核显电感再量也没有产生电压,会不会是卡在内存二次自检?但换内存条插另外内存插槽依旧,内存的VCC,VTT,VDDSPD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没有完全拼回来才开机,只是装了风扇就测试,LID信号也是高电平,LID是低电平才有效的

网友D:
楼主看来缺少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缺少示波器

是的。不是搞维修的,修自己电脑而已,示波器太贵了,您有了解那种大几十块的diy板吗?看评论有说勉强可以用,有说当玩具玩一点都不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缺少示波器

不光是缺少示波器 还缺少维修经验

网友F:
好家伙,十天就入门了

网友:
如何判断没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光是缺少示波器 还缺少维修经验

确实,刚接触,没有任何经验,摸了好久才摸到PQ56异常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总线或者独显总线出问题?下班找个时间量下总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家伙,十天就入门了

乱来的,做了很多无用功,甚至怀疑是不是哪个小电阻电容被我搞掉了才开不了机,但又没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2脚mainon3.3V很稳,没有波动

pq19拆除试试没

网友G:
拆除PQ19的话,main_on_g一直是高电平不能被拉低,PQ23就会一直导通,MAIND信号就会一直是低电平不能开启二级供电,肯定不能触发,我拆过PQ23使MAIND一直高电平,二级供电一直有,但是结果一样,还直接从3VPCU飞根线到PQ19的2脚,使mainon一直高电平,还是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拆除PQ19的话,main_on_g一直是高电平不能被拉低,PQ23就会一直导通,MAIND信号就会一直是低电平不能开启 ...

那这部分电路没问题,还是找bios刷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这部分电路没问题,还是找bios刷试试

刷过了,bios和me都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过了,bios和me都刷过了,还是一样

看看是不是ec有问题

网友I:
发现PQ56击穿,导致15V一直被拉低,PQ56击穿,应该是+5VPCU没办法转换+5V_S5电压,15VIN待机时电压是会变低了,你这个原来是不触发,还是触发经过几次电流跳动到1.2A,这款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现PQ56击穿,导致15V一直被拉低,PQ56击穿,应该是+5VPCU没办法转换+5V_S5电压,15VIN待机时电压是会变低了,你这个原来是不触发,还是触发经过几次电流跳动到1.2A,这款显卡容易出问题

原来是不触发,把PQ56换了搞定15V后,可以触发,但是触发电流0.2左右马上掉电,但没有完全关机,过几秒自动产生MIANON再次上电后马上掉电,或者偶尔电流到1.2不跳,过几分钟再掉电,然后我把i53210M换成赛扬,居然不掉电,但点不亮,电流也到1.2左右,昨天把i53210M换回来,情况依旧,但几乎每次等一两分钟能自动上电不掉,但核显供电没有产生,电流1.2左右,这个15V不仅控制转换5VS5,还控制转换1.5V_CPU,+VDDR_REF_CPU ,+5V,+3V,+3VS5,+1.5V

网友:
换个待机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H:
15v不稳,怀疑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J:
核显要过来内存才能产生,如果有·0.2掉电的话是缺电压。看看那哪里的电压没出来,特别线性的小电压,不要光盯着大电感。

网友:
学十天就有这水平也算很不错了,继续查,涨技术。

网友K:
因为你改了15V上电时序发生了变化,难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5v不稳,怀疑待机芯片问题

这样,那我淘个待机芯片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核显要过来内存才能产生,如果有·0.2掉电的话是缺电压。看看那哪里的电压没出来,特别线性的小电压,不要光盯着大电感。

多谢指教,我再好好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因为你改了15V上电时序发生了变化,难修了

这个15V在电路图的时序部分里看到是电压一直有的,可以从vin引过来,也可以用自举升压的15V,电路板上从vin过来那里还保留有电路,我只是补个电阻,这没有改变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那我淘个待机芯片回来看看

电路图不完整,应该15v产生与待机芯片有关

网友L:
看下有没有声卡复位。有就是过了内存了。剩下的就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下有没有声卡复位。有就是过了内存了。剩下的就是显卡了。

量过声卡复位脚是高电平,图纸显示带有井号是低电平有效,是不是代表复位不过?还是复位只是一下低电平就变回高电平?

网友:
复位之前一瞬间的事。低一下就够了之后会拉高。如果一直低就相当于它一直在复位是不对的

网友:
1m 电阻换的有点小了

网友:
哎 维修行业的门槛真的是低 看了10天论坛和教程就能自己修机了

网友:
广达二级电压容易出问题 查查VDDQ电压  各个二级电压都测一下 比如有些3.3V的只转换过去2.5V是不行的

网友M:
15V直连VIN没啥毛病 我图省事也干过这种事情   你换过的很多元件没换出问题吧

网友:
不过拉低15V的地方可能也是一个切入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M:
15V直连VIN没啥毛病 我图省事也干过这种事情   你换过的很多元件没换出问题吧

换出问题了,有人建议换一下待机电源管理芯片,我换了,新芯片没上锡直接上,没想到锡不怎么沾,上电直接把1.8V芯片和3.3V上下mos管炸短路了,换了这几处之后,三五伏供电不出来,芯片自身的5V供电是有的,不知道是不是把芯片弄坏了,换回原来也不行,准备再买个芯片回来看看,后悔当时没买两个,这个芯片没有免邮的

。没发现还有其他短路,不知道南桥有没有炸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换出问题了,有人建议换一下待机电源管理芯片,我换了,新芯片没上锡直接上,没想到锡不怎么沾,上电直接 ...

那测一下3/5V待机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M:
那测一下3/5V待机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吧

不上电测3V电感没短路,然后测3VS5严重短路了,上3.3V烧鸡发现桥发烫了,芭比Q啰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上电测3V电感没短路,然后测3VS5严重短路了,上3.3V烧鸡发现桥发烫了,芭比Q啰

这个板不贵 直接买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板不贵 直接买个吧

就是看着板不贵我才搞的,没想到真的搞到最糟糕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