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捡漏

楼主(2022-04-17):
收废品那边淘来的,看成色挺好,背面电容干净不黄,付了100赌下来了。
拿回来后简单测了下对地阻值,发现8针12V对地只有30多,其它供电对地基本正常。
12V阻值低但没短路,一般这种情况下核心显存供电上管坏的几率不大,
所以就直接上机了,风扇转 不亮。量电压,5v 1.8v 0.9都正常,后面应该出vddci,但是没有。
直接量vddci供电pwm芯片vcc供电为零,上拉电阻rp637接8针12v那一端电压正常,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了。
断电在线测上拉电阻300k多,不正常,再测pwm供电脚对地短了。
这个就简单了,要么芯片坏,要么c610电容短路。尽管不拆芯片的前提下,先量上下管g极对地阻值正常,那就直接抠电容了。
抠完不短路了,上拉电阻换掉,开机正常了。
PS:图纸参考的别的牌子,vddci供电芯片实为apw8722a。

网友:
这种情况烧机能出不

网友(点评):
电阻都300多K了,直接在电容两短烧么,主要是找故障点,找到了就好搞了

网友:
这个显卡目前还能值钱

网友:
这个不算捡漏,火眼金睛从废品站捡钱。没有两把刷子是捡不着的。

网友:
废品站好东西还是蛮多的

网友:
顶多就是靠的技术,估计技术差的就不是捡漏了

网友:
像这种漏也就是技术高的才能捡到

网友:
废品站好东西多,曾经50块钱一台电脑转手1K多卖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老司机修显卡轻松

网友:
老司机一枚哈呵呵

网友:
我每天都和废品打交道

网友:
火眼金睛牛逼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2022-06-20):
这漏捡的可以 赚到了

网友:
吸一口欧气,待会去遛遛

网友(2022-08-18):
遇到了,与你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我捡东西就没那么好运,经常捡到芯片坏的

网友:
纯技术的捡漏,不是一般人可以捡到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技术运气都有不是一般人

网友:
牛逼   这卡现在行情三百多吧

网友:
运气真好......  学习中

网友:
捡漏经常翻车

网友(2022-10-03):
同情你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