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是几代南桥?

楼主(2022-04-17):
怎么区分是几代南桥?感谢。

网友A:
看型号啊,或者可以进系统的话也可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啊,或者可以进系统的话也可以看

SR40B这个从哪里看出来是几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40B这个从哪里看出来是几代的?

这不是HM370吗?百度或者淘宝搜索就有了,这不简单

网友C:
应该有个表,代码对应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个表,代码对应型号

是的,以前月饼老师就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