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60 进系统很慢 需要10分钟 pe同样

楼主(2022-04-17):
机器键盘进水 换后键盘正常 系统进去使用正常 io 无线卡槽 金手指腐蚀 已经清理 情况一样 。高手路过给个建议

网友:
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水
如果没有 重点还是这两处进水的地方。
或者拆EC  看ec底部有进水没,或者E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