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亮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2-04-17):
这款机器不知道被人修过几次的都没修好刚修完一台华硕老机器现在开始修联想

版号:LA-8133P 1.0

i5三代独立机器
目测外观完好无损很漂亮。但是拆下来就让人难言了。EC 南桥都被干过一遍
算了干活,测量南桥没有短路之类问题看来没焊坏,各大电感打阻值一切正常上电触发亮下掉电,换内存还是一样,

打开图纸拆看EC。发现LPC_FRAME#没有电压,看图纸是跟南桥之间的,又用示波器看,结果没有波形。波形一条线没任何反应那就简单了,直接更换EC就可以了省的那么麻烦
EC是KB9012QF带程序,直接从E430上面拆了一个EC上来更换上去结果完美亮机也不会掉电之类的 E430主板型号是LA8131P。别拆错了
烤鸡半小时同行已拿走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

此电压修好后测量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压修好后测量3.3V

你是低调··············

网友:
大师级维修

网友C:
这么牛B的吗?这个也不是EC的条件之一 为什么一下子就马上锁定这个信号呢? 太牛B

网友:
麻烦那位老师解释下这个信号

网友:
Firmware Hub Signals. This signal is multiplexed with the LPC LFRAME#  signal.

网友:
我的理解,像以前的bios时钟信号

网友D:
为什么换EC,这个LPC_FRAME#信号不是桥发出来的吗?

网友:
寻址没有完成

网友:
不够细
xidi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B的吗?这个也不是EC的条件之一 为什么一下子就马上锁定这个信号呢? 太牛B

我也是疑惑呢 想一起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换EC,这个LPC_FRAME#信号不是桥发出来的吗?

同样疑惑 额额额额呃呃呃

网友:
这什么鸟逻辑

网友:
这个故障和这个信号的关系,大师讲一下吧

网友B:
桥发出来了但是EC没运作。我只听过黄教主的课
论坛也有  关于LPC_FRAME#信号波形研讨会 可以去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发出来了但是EC没运作。我只听过黄教主的课
论坛也有  关于LPC_FRAME#信号波形研讨会 可以去研究 ...

你怎么就判断了  桥发出LPC_FRAME#了 ?

网友:
怀疑EC和桥,就先EC后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发出来了但是EC没运作。我只听过黄教主的课
论坛也有  关于LPC_FRAME#信号波形研讨会 可以去研究 ...

桥发出寻址不是应该至少有一次下拉吗,从哪里能判断桥发出来了?波形是一条直线啊

网友:
太离谱了,。,

网友:
不是没有波形么?是通过什么原理判断EC故障的

网友E:
真的很牛+ 请问是不是PCH与EC通讯的总线信号 没有这个处理器就不能寻址DMI总线 是吗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牛+ 请问是不是PCH与EC通讯的总线信号 没有这个处理器就不能寻址DMI总线 是吗 大佬

你都说出来了,我还能说啥!!!

网友:
开来上家是没有开机芯片啊 !

网友:
不会修啊 看着都迷糊

网友:
有机会我也得到迅维学习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换EC,这个LPC_FRAME#信号不是桥发出来的吗?

LPC_FRAME#这个信号是cpu工作之后才会出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