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ACER N20H3重装系统求助

楼主(2022-04-17):
开机加载系统不进桌面,重装系统看不到硬盘,用PE能看到硬盘分区,导入ISO重启安装蓝屏,用光盘映像安装,看不到硬盘分区,UEFI不让修改,尝试传统模式安装,也不能,哪位大师碰见过,请指点。

网友A:
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你查一下硬盘供电,看是不是二级转换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你查一下硬盘供电,看是不是二级转换芯片出问题了

硬盘在,换硬盘也不对。

网友:
原来系统可以进安全模式,是重装不了

网友B:
装个原版的试试  不要装ghost的

网友:
少桥的驱动,肯定蓝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个原版的试试  不要装ghost的

没用GHOST,用了戴尔,联想等等官方的光盘映像格式的,指定不了硬盘,看不到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GHOST,用了戴尔,联想等等官方的光盘映像格式的,指定不了硬盘,看不到分区,

实在不行就把硬盘拆下来 用其他电脑装好系统 再装回去!

网友:
PE安装 重启还进PE打驱动 在重启进系统

网友(2022-06-25):
谢谢楼主贡献,学习一下。

网友D(2023-10-3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