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开着机不充电,关机正常充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7):
8P开着机不充电,用可调电源,电流0.09A,关机可以充电,电流0.48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管理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傲蕾菲

网友A:
关机充电电流也偏低了  搭个电池再试一下吧  如果只是关机充开机不充  优先考虑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充电电流也偏低了  搭个电池再试一下吧  如果只是关机充开机不充  优先考虑U2

已经换过电池,情况一样

网友(2022-05-20):
排除外配,主板问题无非就是USB,充电IC,还有一个USB的G6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