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无缘无故爆了

楼主(2022-04-17):
真是接二连三来啊,前几天笔记本无限重启决定换板结果板来了插电源试了一下能点亮就准备把机器装上彻底测试然后装到差不多的时候准备再测试一下(期间电源和机器是没有连接的)然后准备去拿电源结果电源无缘无故的听到"啪"的一声火花声然后空开就跳闸了接着就闻到了一股比较浓的电子零件烧掉或者说类似烧电线的味道然后电源就彻底报废了。想请问大神们这种现象是电源哪里出问题了一般电源出问题经常出在哪里?谢过了!

网友A:
电源看你给它找了个新老婆,他不满意,自SHA了

网友B:
新板肚量大,旧电源满足不了,只能罢工抗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看你给它找了个新老婆,他不满意,自SHA了

要不是抢救无效我也舍不得啊,问题是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过笔记本坏电源的至少我从用本本到现在还真没用坏过电源啊。这台少说也得有10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板肚量大,旧电源满足不了,只能罢工抗议。

我是照着原版去匹配的怎么可能存在饭量大问题啊,而且我电源是在没插设备的情况下自动爆的所以也排除了负载过高导致电源损毁的

网友D:
如果是原装的话 一般都是大厂代理的质量很好,过载短路高温都自带保护 皮实的很,要自爆的话 一般都是曾经摔的很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原装的话 一般都是大厂代理的质量很好,过载短路高温都自带保护 皮实的很,要自爆的话 一般都是曾经摔的很严重。

真没摔过,不过倒是一直插着在用没拔过。会不会和使用年限有关系毕竟这本子也用了十年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没摔过,不过倒是一直插着在用没拔过。会不会和使用年限有关系毕竟这本子也用了十年出了……

知足,真被用老了

网友E:
电源前级部分,整流 滤波 电源开关管坏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前级部分,整流 滤波 电源开关管坏都有可能。

大神,电源适配器的我就不去管了直接换新的了。倒是机子的主板问题是我头疼的,能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和怎么处理吗?打算换板了结果发过来一块翻修过的现在桥有问题的板完全不稳定浪费时间。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8773&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425443

网友F:
这台少说也得有10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台少说也得有10年了吧

对啊,正好1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抢救无效我也舍不得啊,问题是早不坏晚不坏偏偏这个时候坏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过笔记本坏电源的至少 ...

遇到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