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求助

楼主(2022-04-17):
8p重摔无基带,这个角断了还能搞定吗

网友A:
那个角是负责wifi信号的,不关基带

网友B:
根据图片 无基带应该是图中两个白色信号ic RFFE断线引起 可以尝试拆出来看看 飞线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角是负责wifi信号的,不关基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片 无基带应该是图中两个白色信号ic RFFE断线引起 可以尝试拆出来看看 飞线即可解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