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内存用爆后反复重启、卡死,客户自己刷机依旧,重植CPU都不行,8G镁光运存

楼主(2022-04-17):
P30内存用爆后反复重启、卡死,客户自己刷机依旧,重植CPU都不行,8G镁光运存卡挂了,更换海力士8G运存OK……

网友:
怎么找到问题的呢?

网友:
运存哪里买的?

网友:
感谢大神分线g】

网友:
楼主有心了,学习了

网友:
店名叫什么,之前买过经常有死的

网友:
这种换内存 真有效果吗 一般都是暂存坏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种换运行内存还需要写什么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种换运行内存还需要写什么参数吗?

不需要,直接更换同系列的

网友:
看样子这个比苹果简单多了,那个还要那个写原机代码呀

网友:
我的mate20也是同样的情况,运行起来就是和你的一样,能不能是运存挂了

网友(2022-05-17):
本来就是暂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