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帮忙看一下电路。

楼主(2022-04-17):
这个PR5000是一个10k电阻。一端进去12v电压,出来却是0.7v的电压。单独拆开10k电阻标准正常10k阻值。后方串联一个1k(拆开测量正常)的电阻接地。

这是华硕M4A87T PLUS的主板,之前是双硬盘卡死机重启后,cpu突然失去供电。能正常开关机,就是没有出cpu电压。看着电路图来找,突然发现这个故障点,一时半懂半不懂,有没有大神能看出来啥毛病?或者我说的问题不够清楚的可以说一下。谢谢,

网友:
求助大家来帮忙。谢谢。

网友A:
三极管BE压降不就是0.6-0.7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BE压降不就是0.6-0.7v

那是正常吗?可是点位图说电阻两端都是12v啊。

网友C:
12v经过10k和1k分压后计算一下是多少,把负载吹下来看看,就那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经过10k和1k分压后计算一下是多少,把负载吹下来看看,就那个三极管

好的,谢谢,但是测量三极管都有0.6左右压降,看不出来短路。有一端经过1k接地。我也拆开测试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经过10k和1k分压后计算一下是多少,把负载吹下来看看,就那个三极管

按点位图,提示,经过10k电阻两端都为12k这是为何。点位图也没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正常吗?可是点位图说电阻两端都是12v啊。

你要后面多了con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点位图,提示,经过10k电阻两端都为12k这是为何。点位图也没错呢。

你要看后面

网友B:
con1是代表什么意思。是输出吗?输出后一路经过1k电阻接地,一路连接三极管输入级好像。三极管的上端控制级是一个5v经过一个电阻出来好像只有0.06v。懵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on1是代表什么意思。是输出吗?输出后一路经过1k电阻接地,一路连接三极管输入级好像。三极管的上端控制 ...

con1是12V P4排针过来的,PMBS3904三脚电压是多少?具体还是看这部分电路,描述又不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on1是12V P4排针过来的,PMBS3904三脚电压是多少?具体还是看这部分电路,描述又不详细。

电阻con是12v,p4接入12v,con1是输出(点位图显示都是12v),一路经过1k电阻接地,一路接三极管输入级(左边),三极管上端控制级由5v经过一个电阻接三极管控制级(测量只有0.04v)
现在是con1端对地只有0.7v,不知道是不是故障,反正cpu没有供电,12v供电正常,没有输出1.05v供电。

网友:
0.6正常的接三极管后

网友:
那么简单的电路脑子里构架不出来吗?12V-4P是+12V,经10K电阻和1K电阻串联到地,两个电阻中间就是1V多点点  哪有那么多12V,1V多加在三极管B极,三极管E极接地,BE正向压降就0.6-0.7V,那C极不是就0.0几V了

网友:
这个三极管的1脚正常电压应该在1.1V左右,主要用来打开这个三极管,使这个管的C极电压被拉低,为开启下一个信号做准备的。

网友:
这部分电压都是正常的,10k电阻两端只是信号名称,不代表两两端都12v,cpu无供电查别处。

网友:
三极管的钳位特性

网友:
电阻没问题,NPN  PQ22换了再说

网友:
挂号费共和国规范化太过分然后突然也会让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con是12v,p4接入12v,con1是输出(点位图显示都是12v),一路经过1k电阻接地,一路接三极管输入级( ...

这么被说的迷糊,1脚是控制级,3脚是输入(集电极),2脚是发射极,如果con1端只有0.7v,说明三级进入导通状态,【三极管上端控制级由5v经过一个电阻接三极管控制级(测量只有0.04v)】这句迷糊,你说是三脚是控制极?不是集电极?只要看三脚的后极电路要求,是否满足要求,最好把电路发下。

网友:
还是要看电路图,描述的不相信

网友E: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图,V星ms7300的

网友E:
我小白一个,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参考的电路图上,en应该为1.1v左右。按楼主说的应该为3904这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图,V星ms7300的

ms7388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小白一个,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参考的电路图上,en应该为1.1v左右。按楼主说的应该为3904这个三极管坏了

谢谢了。拆开单独测试,正常。应该是其他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