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GTX1050TI 4G 缺电压简单维修

楼主(2022-04-17):
显卡故障风扇正常转,不显示。拆开测试,5V 12V 正常,1.8V无电压,1.0V,核心显存都没有电压,初步测试没有短路。
先修1.8V,找芯片,测试2脚12V正常,EN 1.3不正常。

测后边EN通过12V分压。电阻变质,阻值降低,导致EN被拉低。

更换后EN 2V,通电测试1.8V出来了,后续电压也正常。
上机点亮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有序!

网友:
我想要个点位图

网友:
看高手维修就是简单

网友:
这个显卡有图纸吗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有序

网友A:
这个1.8V的开启肯定是到温控的,温控又是从芯片出来的,遇到过把这块全换了,放几天不用,冷机不出压,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好了!反反复复。而且每次都是要放几天不用才会出问题!没图纸不知道还有哪个控制这个开启电压。而且象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的开启肯定是到温控的,温控又是从芯片出来的,遇到过把这块全换了,放几天不用,冷机不出压,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好了!反反复复。而且每次都是要放几天不用才会出问题!没图纸不知道还有哪个控制这个开启电压。而且象是通病。

直接把温控断开行不行?

网友:
学习了,多看,多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的开启肯定是到温控的,温控又是从芯片出来的,遇到过把这块全换了,放几天不用,冷机不出压,用风 ...

没有图纸,只能找芯片定义拼运气。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现在用独显的人少了吧,我都 不想用显卡了集显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温控断开行不行?

没图纸不知道是从哪里断开,

网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这个显卡板层容易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