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GV27屏幕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18):
玛雅 2717H 型号GV27屏幕灰屏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先拆开测量下电路各个测试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2022-06-04):
我有台和你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和你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了

应该是吧  反正这种2K容易烧屏

网友:
大概率屏坏了,屏电路板坏了

网友:
用测试板点下屏

网友(2022-07-26):
测量一下屏电路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