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池B150M-D PRO V2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2-04-18):
         主板型号:七彩虹网池B150M-D PRO V20   VER1003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

不定时故障就知道非常难修,我差点都放弃了,奈何钱包不允许。跟这个主板大战了300回合。最终取得胜利。
测量整版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肯定正常嘛,不然也不会亮机。比较欣慰的是这掉电还掉得挺快,慢则几秒,最长不超过3分钟。掉电后可以手动再次触发。我摸到COM芯片很烫,手不能一直按在芯片上那种程度。以前修过一个主板是COM芯片损坏导致不亮机的。手起刀落把COM芯片拆了。结果涛声依旧,又安装了回去。以后知道COM芯片发烫是正常的。
       我又猜会不会是BIOS导致的,但是BIOS问题导致的话应该不亮机啊。还是刷一下吧。还好官网有提供。我刷了官网1003N的BIOS结果不亮机了。你找谁说理去。我用的测机CPU是G3930T。是最便宜的CPU。官网还有一个1004N的BIOS,但是我主板的版号是1003啊,不管了刷吧。结果机器又刷亮了。但是还是会掉电。还有就是我有焊坏BIOS的经历,拆BIOS我用的是风枪,但是安装BIOS我用的是烙铁,这个可以降低BIOS损坏的几率。
       没办法继续查吧,我发现有极低概率主板死机但是不掉电,这时候测量CPU供电没有产生,难道是CPU供电引起的掉电吗?我不插CPU4PIN供电发现也不会掉电,那查CPU供电吧。CPU供电采用RT3606BC,还有两个RT9612B。

查了芯片手册,供电都正常,开启信号只有0.89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受控于一个6脚芯片,应该是个双三极管。那就拆掉这个6脚芯片吧。结果涛声依旧。又安装了回去。我又去测量一下上下MOS管,结果发现一组MOS管的上管G级和S级短路,阻值只有3.那就拆了这个上管吧。结果阻值恢复了。先不安装,开机测试一下,结果涛声依旧。再次测量GS级还是短路,没有理由啊。刚刚已经不短了。会不会是GS级连接的电阻电路,想着想着结果又不短了。万万没有想到短路是正常的。这路供电是RT9612B控制的,另外一个9612B是核显供电也是GS级短路,断电以后也是短路,要等上几分钟才恢复。无奈之下想换RT3606BC但是又没有这个芯片。那就加焊一下吧,结果涛声依旧。没有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转变一下方向查查其他的吧。
       我又发现我不安装内存主板不会掉电,而且无论放多久CPU供电一直正常,难道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测量内存VDDQ、VPP_25V、DDRVTT又是全部正常的,不正常也不能亮机啊。测量VPP_25V的时候只有2.44V有时候测量是2.7V我还在想会不会是我的万用表不准,因为我用的是垃圾万用表,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啊。通过一个特殊的办法知道了故障点就是VPP_25V不稳定。
供电芯片是JN=6D。查询实际型号是RT8055

原理图如上发现1脚受控于6脚芯片,还是双三极管,拆除后故障修复。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A:
其实我想知道是什么特殊方法知道故障点就是VPP_25V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知道是什么特殊方法知道故障点就是VPP_25V不稳定。

有示波器的用示波器即可,没有示波器的只能用特殊方法了,至于是什么方法卖个关子自己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的用示波器即可,没有示波器的只能用特殊方法了,至于是什么方法卖个关子自己想吧。

啥时候解开。

网友:
串电阻接个红色或者绿色的led灯,闪就是不稳

网友:
特殊的方法是亮点

网友:
学习了经验宝贵

网友:
关键时候有秘诀

网友C:
现在cpu和显卡供电对地是很小的 3欧左右。有些三位半表还真测不出。我有2台示波器 固纬GDS-820c 150m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cpu和显卡供电对地是很小的 3欧左右。有些三位半表还真测不出。我有2台示波器 固纬GDS-820c 150m 有兴 ...

买不起示波器,没有示波器也照样能修好干嘛非得买。

网友:
要我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发贴不易,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请问 特殊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通过一个特殊的办法知道了故障点就是VPP_25V不稳定。

加分,加分

网友:
复合管,V星,七彩虹等很多不出供电都是它搞鬼

网友:
没有示波器该怎么弄呢?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