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四分屏,换了显卡,确定是屏坏,原机N12P-GLS-A1用N12P-GS-A1代换不识别显卡

楼主(2022-04-18):
前天修到一个联想Y470的电脑,开机4分屏,显卡为N12P-GL1-A1,凭经验为显卡坏,在论坛上看到说是用N12P-GS-A1可以代换,想着代换看看,换上后,开机还是4分屏,估计不是显卡问题,想着有的说是屏线坏,有的说是南桥坏,还是觉得先由简入繁,,换个屏看看,换个新屏后好了,不分屏了,但显卡只能认集显不显示独显,没办法把原机的显卡装上,亮现,驱动出来了,以图为证~~~

网友:
为什么不先换屏

网友A:
  你这检测顺序 多做多少活

网友:
先易后难,这样会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检测顺序 多做多少活

高手干活我们看不懂

网友:
有几个屏的型号容易出分屏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问题呢

网友:
没有好屏,可以用很多闪屏或黑斑的屏可以先代换试看一下,还有可以外接屏幕试一下来参考故障,你这样走了弯路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____不孬,很好

网友:
楼主一会GLS,一会GL1,看图是GL2

网友:
要我就先试屏,再屏线,再加焊,再换显卡

网友:
屏的几率大一些,显卡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没有修过,不敢大概率的说。

网友B:
之前遇到过,找个碎屏拆屏码片替换就好了!

网友:
白干了两次

网友:
不管怎样,楼主手法牛,独显来回换了两遍

网友:
这个不错,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找个碎屏拆屏码片替换就好了!
还有屏线连接屏码片的数据线断了也会四屏

网友:
我在想14年的时候很多人修这个显卡门的机器,现在还有人在修啊

网友(2022-06-16):
500又到手啦

网友:
应该先换屏

网友:
现在显卡真不能定,动不动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