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PRO_VD不上电

楼主(2022-04-18):
不上电,大电感打阻值无短路。
测试pcie插槽无待机电压,atx紫线只有1.2v。断电测试atx紫线阻值为零,烧机发现ps2接口处一电容短路,拆掉ok

网友:
用多大的的电压接什么地方烧?
我有个板子ATX 5VSB也对地短

网友:
又遇发财电容

网友:
那个电容主板元件:C41,容量是10U。

网友:
电容短路,拆掉ok

网友A:
刚学了笔记本烧鸡,主板还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学了笔记本烧鸡,主板还没烧过

学啥烧机啊,现在都用热成像了,还快,还不会烧到手,

网友:
那都是大师傅才用得起的

网友:
热成像确实方便,以后会普及

网友:
要什么热成像涂点松香 轻松找出来

网友:
高手修电脑,总是这么朴实无华

网友:
怎么烧的呀  不会烧机啊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网友:
刚用你的方法修好一块主板,这样分享修主板就是快。现在维修主板没利润还很费时间,就是需要这种速成贴,方便快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