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耦合电容怎么换?

楼主(2022-04-18):
如图,这张是昂达9600gso 768mb的,这张图所示,这种电容应该怎么测换?

网友A:
耦合电容一般是在金手指位置吧,显存附近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一般是在金手指位置吧,显存附近是滤波电容

显存上方这种电容。

网友:
测有没有短路,换就用风枪吹

网友:
用烙铁 用风枪 用啥都行~一般搞维修的,都用手换~

网友:
用风枪烙铁都行啊

网友:
有风枪这种电容很容易换的

网友:
大点的应该是滤波,从废显卡上找个头和颜色一样的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随便拆一个板料装上去

网友:
刀口烙铁秒换。

网友:
这个位置是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网友:
用烙铁换比较好,不伤板,也不担心伤其它。

网友:
还是用电烙铁焊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B:
这个不用管,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管,没什么影响

显卡现在不亮机了,那应该是其它故障了?

网友:
直接小刀头秒了,太没技术含量了,这问题

网友:
还是风枪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