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78板号17841-1

楼主(2022-04-18):
dell14-3478板号17841-1 3v对地短路,3.3V短路:先测USB口DATA-、DATA 没短路,然后 从电感、检测电阻或断点断开,前半部分对地值回复正常了,后半部分短路则检测滤波电容、负载。 然后由于新手上路,开始烧鸡不敢太大电压就1.8左右就有2A的电流了,然而没什么用,就自己在瞎琢磨看点位,这里测一一下那里摸一下,还是不行,最后直接把烧鸡电压上调到3v,电流到5A,顿时一股青烟,一看一个电容去掉,再测阻值正常了。

网友:
电流到5A,胆子大

网友:
捡钱了 !有时候烧鸡 直接就烧好了把短路的地方烧断路了

网友:
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我来看看

网友:
一股青烟

网友:
3.3V短路大部分都是南桥躺了 你这也算运气好

网友:
就怕cpu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