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亮灯亮但指示亮又会亮?什么鬼?

楼主(2022-04-18):
如题,插上电源有短路的问题,但是又起振出,测电容只有56V,没有输出。电源是24a5V的。494芯片。

网友:
如果把启动电阻挑开,电容又能正常回到330V,芯片是新换上去的。

网友A:
灯泡雪亮,1种是有短路,另一种灯泡功率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雪亮,1种是有短路,另一种灯泡功率小了

灯泡是100w的。应该是短路了,但是无从下手。

网友B:
换一个一千瓦的光波管看哪里发热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哪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一千瓦的光波管看哪里发热就知道了

就是插好座上的灯泡换成1000W光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一千瓦的光波管看哪里发热就知道了

能具体说下操作吗?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两开关管,可能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呀?

网友:
芯片换错没有

网友B:
就是把串联的灯泡换成1000瓦的灯就可以了,光波管网上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串联的灯泡换成1000瓦的灯就可以了,光波管网上收一下

这的确是个好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芯片12脚用可调电源试过,14脚有5v输出。

网友C:
后级短路  有可调电源对接试一下

网友D:
是有短路吧????

网友E:
灯泡太小了吧,直接不用灯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后级短路  有可调电源对接试一下

可调电源怎么对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泡太小了吧,直接不用灯泡

不用灯泡不怕短路烧掉后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有短路吧????

试过这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怎么对接?

你的电源板输出电压多少伏就把可调电源调多少v正对正 负对负 这样可以检测出后级有没有问题,开关电源如果电压反馈有问题这个方法最保险

网友D:
肯定有东西烧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板输出电压多少伏就把可调电源调多少v正对正 负对负 这样可以检测出后级有没有问题,开关电源如 ...

试了下,可以亮指示灯,这样是不是说明起振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东西烧穿了

都测了一遍,就差绿色那些几uf的小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灯泡不怕短路烧掉后面的吗?

有些电源是这样的,直接灯泡去掉直接上电测试前级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了下,可以亮指示灯,这样是不是说明起振电路没有问题?

这只能判断后级有没有短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试了下,可以亮指示灯,这样是不是说明起振电路没有问题?

有些电源串100w灯泡真测不了 换个200w的试试  不能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串100w灯泡真测不了 换个200w的试试  不能再大了

主要是没有2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