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主板开机后一会自动关机(不重启)

楼主(2022-04-18):
(无正文)

网友:
IO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A:
个人建议检测-RSMRST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检测-RSMRST电路。

那得要双踪示波器才能看得出毛病所在吧

网友:
如果IO检测不正常,应该掉电重启而不是自动关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得要双踪示波器才能看得出毛病所在吧

找到该主板的电路图和位置图,查找-RSMRST,重点是小三极管和相关联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该主板的电路图和位置图,查找-RSMRST,重点是小三极管和相关联的电阻。

谢谢指教。

网友(2022-05-23):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