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60-6G毁灭者SM 核心供电只有0.4V维修记

楼主(2022-04-18):
上午收到粉丝发过来的一张显卡,说是开机点不亮黑屏的问题,该卡应该是没有维修过的。

然后上机测试了一下,发现不认卡,然后打所有的供电阻值。
金手指12V供电0.51非常正常

金手指3.3V0.51供电常正常。

6P 12V供电接口0.5正常。

5V供电0.473V正常

1.8V供电0.311正常

PEX1V供电0.002不正常,用电阻档测试是,4.4欧,阻值偏小。正常一百到两百左右一般。

核心供电0.4欧正常

显存供电0.039正常

以上供电除了PEX供电阻值不正常其它都正常,然后上机测试一下供电情况吧:
先是5V供电=4V好家伙第一个供电就不正常,顺便测了一下波形发现这个波形幅度明显波动应该没有这么明显的

1.8V供电正常

核心供电0.33V偏低了

显存供电无电压不正常

PEX供电无不正常

按该显卡供电时序没有显存供电也没有PEX供电两个供电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先排除5V供电电压只有4V的原因吧,因为5V供电都不正常就会引起后极供电的问题,然后对照一下5V供电的参考资料看一下

首先测2脚电压输入引脚正常应该是12V的,结果是4.8
然后1脚BST升压电压8V这里现在正常的

到这里心里有底很有可能是供电的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了导致基本上是捡漏节奏了,供电电阻上端电压正常11.9V,下端只有4.7V,然后测量一下阻值什么都明白了R987 0欧电阻变成一百多了,换电阻吧

换好电阻对比一下电压和波形吧,这个是正常波形,

然后测核心显存PEX供电居然都正常,核心显存供电正常是余料之中的事情,谁知道PEX阻值那么小居然有电压而且正常,之前我烧过机发现电流是正常所以就敢开机测试的。

然后跑了一下DAG压力测试,跑30分钟也没问题,那就这样子吧卡就修好了,这个帖子只适合新手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记得大赏啊各位大佬!

网友:
已经修的很好了

网友:
这个真的要点赞   问题是显卡图纸哪里能找到

网友(2022-07-04):
谢谢分享,拍的不错 新手可以参考流程检修

网友:
问题来了为什么阻值那么小呢? 桌子好干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