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7d360不开机

楼主(2022-04-18):
三星ls27d360不开机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先别找通病了,拆开显示器看下各路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全部正常,可以论坛里下载一个对应电路板的型号的flash固件用编程器刷一个试试。

网友:
至少要测量下供电吧  14V 5V 3.3 1.8等等

网友:
电源 插座  内芯短了

网友:
程序是通病 ,但是还是要量一下电压

网友:
是不开机,还是能开机,但是背光不亮?
s27d360的通病是时间长了,灯条的供电插座会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