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250m d2px si 没有找到任何资料。vx是不是通用?

楼主(2022-04-18):
找到的都是b250m d2vx
这个是d2px

求个bios,故障开机电压全,不显示。

网友A:
测试跟 B250M-D2VX-SI 通用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跟 B250M-D2VX-SI 通用BIOS 。

是bios问题导致的?

网友:
是的。确定以及肯定。刷完就显示了。

网友:
bios麻烦放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