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22-04-18):
杂牌显示器花屏求助,求指导

网友:
面板坏了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
屏已经坏了,,。、

网友:
面板坏了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个这样子的,但没这么严重,真的是屏坏了吗

网友:
这玩意换套通用版试试,不行扔了,要是顾客要给他搬回去,不纠结

网友:
板坏了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
估计是LG或者京东方的屏。放弃吧,估计tab排线漏电,也有可能是逻辑板主芯片不稳定或者损坏引起,想修的话,可以自己拆来研究下。

网友:
这现象,液晶屏坏了,无维修价值

网友:
直接代换个屏幕试试,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购买一个万能驱动板刷个驱动程序就OK了,实在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这种如果是客户的,上电看一眼就不要接了

网友:
没价值了,有IC块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屏的COF坏了,没有价值修了,换一块二手的屏也没多少钱

网友(2022-06-20):
这一看就是屏挂壁了

网友:
屏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