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hinkpad e40找不到硬件设备无线网卡,开关在哪里,请教。

楼主(2022-04-18):
thinkpad e40找不到硬件设备无线网卡,开关在哪里,怎么开启,请教。谢谢!

网友:
BIOS 恢复默认看看出来没有 这款好像没有实体开关

网友A:
联想笔记本有的要装电源管理驱动才能打开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笔记本有的要装电源管理驱动才能打开无线

装过电源管理驱动后,按F9有反应,不过,不是右下脚那种无线标志,

网友:
笔记本身上找找拨扭看看!!

网友:
这款本真是无语了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这款太多问题了  别折腾了

网友(2022-06-24):
多学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