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5笔记本 进pe就死机 进系统也死机

楼主(2022-04-18):
如题   正常关机 就开不开了 PE也到这地方就死机了

网友:
哪位大神可以解决 必有重谢

网友A:
看硬盘有没问题

网友B:
你让大家猜,又不是远程摸脉,都是半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让大家猜,又不是远程摸脉,都是半仙

大哥 你懂吗 远程帮我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硬盘有没问题

硬盘测试了 没问题  内存也没问题

网友C:
宝龙达的主板. Amd 看一下显卡 柱是不是脱了 或者显卡坏了!断开独显电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龙达的主板. Amd 看一下显卡 柱是不是脱了 或者显卡坏了!断开独显电感看一下

都这么专业的吗?

网友:
这个 电脑直接上淘宝买块主板换上就行了。。别纠结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Cpu坏  鉴定完毕

网友:
还是找维修人员检测下吧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龙达的主板. Amd 看一下显卡 柱是不是脱了 或者显卡坏了!断开独显电感看一下

宝龙达的哪款准系统

网友:
多半是CPU坏,换个32位系统试一下, 有一些U坏以后32位系统可以用

网友:
   CPU坏可能性大

网友:
不会上迅维,不要老想空手套白狼,别人给你修嫌贵

网友:
CPU 挂了  手里有两台

网友:
这机器主板的显卡螺丝柱子确实是通病了,脱焊,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把内存 硬盘 拆下来 重新按上 问题解决了

网友:
独立显卡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也会死机,显卡有问题也会死机,cpu坏也会死机,情况太多,只能你自己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经验来讲 cpu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