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40X6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2-04-18):
今接修一台创维40X6液晶电视,故障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开机。拆机检查机壳,板5800-A8S480-0P10上无烧痕;初级保险正常,四个整流二极管正常,主滤波电容CEOD1、CEOD4未短路。通电实测325V正常;次级12V无。DID3、D1D4(SB5100)电压为0V,背光D1D5电压为0V。断电放电,拆下DID3、DID4检查,发现压降阻值明显不正常,用SR5100更换。光耦817引脚生锈一并更换。
此时通电,待机指示灯红色已亮,开机画面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创维次级整流管击穿比较常见

网友:
刷一刷把。负积分了呢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