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DS23.0集成不显示

楼主(2022-04-18):
技嘉H81DS23.0集成不显示

如题,接独立显卡可以显示,但是接独立显卡过一会儿会死机。

之前集成的会花屏。
测量了桥核心1.05V 内存只有1.35V 奇怪·正常是1.5才对。但是修不出来换了IC也一样。

网友A:
那就先修复  DDR3 供电啊   查查FB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修复  DDR3 供电啊   查查FB 电路

他这个1.35偶尔又变成1.5 头疼

网友B: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

扔了,蛋疼死人

网友:
集显是在CPU里。内存1.35  1.5都可以算正常的。你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集成不行,换个U试试吧

网友:
1.35V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