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X奇葩问题 用核显一起就可以用 光用独显就不行

楼主(2022-04-19):
很奇葩的问题 请问这样改怎么维修
【1】R9 390X 8G 独显使用(主板BIOS关闭CPU核显)
1.显卡接HDMI能点亮。不打驱动能进系统 有驱动的情况下进系统就黑屏
2.显卡接DIV能点亮。不打驱动能进系统 有驱动的情况下进系统就黑屏
4.显卡接DP点不亮,显示器无信号
3.但显卡跑 测试软件 跑了很多遍 也换过电脑跑 都是绿色没有报错。怎么跑每个通道都没有报错 都是绿色的结果

【2】R9 390X 8G 与核显一起使用(主板BIOS开启CPU核显)  把HDMI线接到主板核显接口。
1.能进系统,驱动也打的上,设备管理器显示R9 390X 8G也正常,GPU-Z显示R9 390X 8G也正常 (具体如图)
2.鲁大师 调用不了独显 只能调用核显(帧数很低就20帧)  用GPU-Z看R9 390X的负载是0
3.甜甜圈 调用不了独显 就提示这个 调用不了独显  (具体如图)
4.GPU-Z 可以调用独显 自带的"渲染测试"可以调用独显。如图负载可以99%  核心频率也能跑上去1055MHZ  (具体如图)

5.AIDA64压力测试 可以调用独显  如图负载可以上去 核心频率也能跑上去 (具体如图)

网友A:
明显核心虚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核心虚了,加焊就好了

加焊一下不行 重植算了  大佬怎么判断 这两个点是有用的 还是无用点 我看了下感觉这两个点好像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核心虚了,加焊就好了

加焊一下不行  重植算了 但是发现好像掉了两个点,这个是第一脚的位置,大佬 怎么判断这个点是有用点 还是无用点啊。如图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核心虚了,加焊就好了

不是专业的不懂请指教 突然想起来点位图可以看 我找了个 薇星R9 390的点位图  如图这个点位图对应我掉点的两个位置 C8和E10 对应的网络都是空白的  是不是代表这两个点是没用的 不用补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不行 重植算了  大佬怎么判断 这两个点是有用的 还是无用点 我看了下感觉这两个点好像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说明你找到故障点了。我怎么看着不像空点,有的显卡不采用此信号。你的卡是采用的。

网友:
A卡打驱动黑屏,显存测不出问题的,百分之百是核心挂了,跟掉点关系不大

网友D:
不打驱动能进系统,打驱动就黑屏,这是典型的显卡核心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打驱动能进系统,打驱动就黑屏,这是典型的显卡核心坏了。

当然我要打个补丁。排除虚焊以及周边电路都没问题的情况下,那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找到故障点了。我怎么看着不像空点,有的显卡不采用此信号。你的卡是采用的。

找了很久 找不到 蓝宝石R9 390X 8G的点位图   只找了薇星R9 390 和华硕R9 290 点位图那两个点都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我要打个补丁。排除虚焊以及周边电路都没问题的情况下,那基本上可以判定是核心问题。

好吧 没发现周边问题  就是不知道那两个掉点有没有影响 看其他品牌点位图似乎是空点?

网友:
接口到核心应该有短路或者是核心到接口有无穷大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

网友:
核心数据通道不完整

网友:
显卡核心坏

网友B:
感谢大家回复 已经修好了 这两个掉点的位置 表面上看没有线路连接 用其他品牌的点位图对比还是准确的   确实是两个空点。为了确定是不是空点 我从另一个供电坏的板子拆了个核心过来 装上就好了。确定这两个点掉是空点了。至于原本的核心到底是坏还是虚焊就不清楚了没有好的料板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回复 已经修好了 这两个掉点的位置 表面上看没有线路连接 用其他品牌的点位图对比还是准确的   确实是两个空点。为了确定是不是空点 我从另一个供电坏的板子拆了个核心过来 装上就好了。确定这两个点掉是空点了。至于原本的核心到底是坏还是虚焊就不清楚了没有好的料板试了。

终究是核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