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LC24FS66DC电视高压板短路引起不通电改装LED

楼主(2022-04-19):
康佳LC24FS66DC液晶电视不通电不开机

拆机检测后确定是高压板短路引起的不通电,
因为是老机子也没灯管换,就考虑改成LED的。
直接拆掉高压板部分的两个MOS管(如下图),短路排除。通电试机有暗影。开始进行下一步拆灯管。

这台24寸的电视机的灯管和我们常见的显示器灯管不一样。
请看图,是彩用了两条U形灯管。这两个灯管拆出来后测试亮度还是正常的,单条工作电流在0.6A,比24寸显示器的灯管电流高不少,也不确定是不是正常的,也不管了反正都要换掉。

由于没有U形的LED灯条,只用两条直的LED代替。

通电开机看下会不会亮。亮度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装好之后看电视亮度会不会不均匀。

开始安装恒流板,
因为这恒流板没有亮度调节
只接3条线VCC EN GND飞线3条到原机的电源高压板上对就的位置。

飞好线开始固定压小板。
找颗自攻螺丝锁在原机的升压变压器上,
非常完美,还可以有效散热。

最后装上后盖,看会电视,
效果还可以,色彩感觉比显示器好多了。

看完电影,完美交机。

网友:
厉害,我记得我以前修电视机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改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