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2800主板清零解锁固件

楼主(2022-04-19):
佳能G2800主板清零解锁固件 清零芯片只需要刷24C16芯片  锁主板刷25Q32芯片

佳能G2800 计数器芯片24c16.BIN

网友A:
有在系统里刷的软件吗,是不是类似清零软件,那可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在系统里刷的软件吗,是不是类似清零软件,那可是个好东西

拆机拆芯片刷的  都懂的

网友(2022-11-13):
来学习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24C16是哪个芯片?

网友(2022-12-16):
谢谢分享,学习的最高典范。

网友:
不对啊 内容长度超了

网友:
刷完之后依然不行

网友:
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

网友:
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支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