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MG2580S主板清零解锁固件

楼主(2022-04-19):
佳能MG2580S主板清零解锁固件 刷机主板背面24c08计数器芯片

网友A(2022-05-25):
你这个分机器版本吗?

网友(2022-09-28):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分机器版本吗?

24c08芯片通用其他的需要各自芯片的 没有遇到等遇到了再研究

网友B(2022-10-29):
大师有25芯片的没 24先备用了 手里正好有个机器芯片是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有25芯片的没 24先备用了 手里正好有个机器芯片是25的

有啊 D89的主板2580s的  看芯片方向

网友:
积分不够啊

网友C:
25是系统固件,还是计数固件呢?

网友:
虽然我不会,但长知识

网友(2023-03-06):
能发我邮箱吗 379887175@qq.com

网友D:
刚下了,过几天烧录器到时了试试

网友:
找了好久的

网友:
下载了,5B00故障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是系统固件,还是计数固件呢?

bios的一般不需要动的

网友E:
刷了打印机无响应,怎么办?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打印机无响应,怎么办?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可以了!

自问自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下了,过几天烧录器到时了试试

是什么型号的烧录器,有链接吗?
这几天也准备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