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GV-N1060WF2OC-3GD Rev 1.0 BoardView

楼主(2022-04-19):
Gigabyte GV-N1060WF2OC-3GD Rev 1.0 BoardView

Gigabyte GV-N1060WF2OC-3GD Rev 1.0 BoardView.rar

网友A:
用这个BoardView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BoardView打不开啊

用官网那个可以

网友(2022-07-17):
点位还是BIOS啊?

网友:
正需要这个点位

网友:
正在修这张显卡,核心供电才0.7,显存供电也偏低才1.37,可以点亮,驱动显示叹号,怀疑电源管理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