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屏幕内有白块,是是屏坏了吗?

楼主(2022-04-19):
(图片)

网友A:
液晶屏进入液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进入液体了

可以修吗?电吹风吹干

网友:
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收过来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那个大神解答下吗,能修不?谢谢

网友:
先拆开看看,观察一下再说啊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进水引起的,内部的偏光板有水纹了,就是凉干估计也多少有点,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拆开让他慢慢干了再安装上去,不过一拆就容易出现显示暗斑之类的情况,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进水引起的,内部的偏光板有水纹了,就是凉干估计也多少有点,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拆开让他慢慢干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