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3不触发,无待机通病之一

楼主(2022-04-19):
版号:13269-1 不触发,无待机,待机3.3V对地短路,5V正常。CPU后面红圈的电容短路。遇到好几台了。
这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之一。说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会员391613100鑫豆2026-1-14 18:09
 会员215020100鑫豆2025-7-1 16:58
 会员51594100鑫豆2025-3-26 11:51
 会员1197658100鑫豆2025-3-9 16:51
 会员227216100鑫豆2024-12-27 16:16

517616866 -2 -2

网友: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楼主是对的,大家伙再认真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说错了  那可是个电阻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多集累些,小白也会有好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RN1901你说是电容???????能不能认真负责一点。

应该是C2109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目测C.2109是空焊盘。

网友:
楼主回来检查下图片

网友:
目测红圈附近最近的是C1001

网友:
楼主可以再可能一下

网友:
我眼睛花了

网友:
这个烧鸡能烧出来吗?

网友:
目测应该C40 ,R11位置那里

网友:
RN1902这个是排阻,在右边,楼主圈的没错,就是C2109芝麻电容,大家看看上面印丝排列,圈上面空焊盘是R1804 认真看贴在评论

网友:
楼主这贴子标注的位置恐怕不对吧,这标的看着像是个电阻,如果是电容,那上面的应该是空位子,没有电容存在

网友B:
请问红圈中的是电容吗?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小电容不好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红圈中的是电容吗?

是的,红圈的电容

网友:
对的,竟然好几个给我扣分的。真气人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那是个电阻吧

网友:
你说的是把电容拿掉 换一个就好了吗 还是怎么

网友:
现在有限电容还跟电感长的像呢,黑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红圈的电容

水贴,还火了。

网友:
哪个黑色注意看是电容喽,不要被1楼2楼带偏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看了个寂寞

网友:
认真看了,确实是C2109,可以结案了

网友:
这是电阻吧  不过也算分享了

网友:
DELL很多小电容坏的,位置也不一定,这个很难找出来的,只能烧机大法。

网友:
一看小新哥就是新手,应该是RTC的一个电容漏电,这个电容肯定不是短路通病!

网友:
有些是通病,不些不一定是。

网友:
遇到了直接查阻值,不要纠结电阻电容了  背面就这几颗挨个量量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