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n950tp60-d01a南桥sr3md,上电0.28a不开机

楼主(2022-04-19):
3v待机正常,5v以及1.05v,1.2v按开关键后正常产生,其他大电感无电压,电流定在0.28左右,刷bios无果,显卡周边电压是开机后产生,测得cpu供电芯片有开启信号和svid(无波形),换cpu供电芯片后故障一样,经验告诉我有可能是南桥问题,订货,换上,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A:
我的v370,板号lm37。也是电流0.2,除了cpu核心供电和独显供电不出来,其他都出来了,然后供电芯片供电和开启都有,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也是桥挂了?

网友:
这个南桥问题老毛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v370,板号lm37。也是电流0.2,除了cpu核心供电和独显供电不出来,其他都出来了,然后供电芯片供电和开 ...

你的那个换个cpu试试,还有cpu滤波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又接了一个一样的,上电0.3左右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24m晶振,lpc时钟,平台复位,你都不测???就直接换桥了

网友:
这是几代u,桥好容易坏

网友:
楼主换的南桥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

网友:
现在的桥怎么那么易容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换个cpu试试,还有cpu滤波检查一下

好嘞,,我先试试看。不懂再问你哈,谢谢兄弟啦

网友:
这种蓝天的机器 桥出问题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