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种还能修不?彩屏

楼主(2022-04-19):
显示器彩色屏幕,有时候会正常显示一下

网友A:
用通用板代替试下,如果还是有这类情况,一般是屏逻辑板主芯片不稳定。如果用通用板测试没问题,多数是自身的信号板主芯片不稳定或者虚焊,处理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代替试下,如果还是有这类情况,一般是屏逻辑板主芯片不稳定。如果用通用板测试没问题,多数是自身 ...

谢谢你,好的

网友:
图上看不太出来,彩屏指的是。。。

网友:
图标都变颜色了,屏幕显示的颜色也不对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