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可不可以焊电脑主板南桥?用多少度?

楼主(2022-04-19):
看到视频有人拿风枪焊桥 着实吓了一跳 中间不会虚焊吗
笔记本
主板背面的电容不会掉吗
笔记本

网友:
焊CPU都可以,别说桥了。bga就是大号风枪啊,但是温度肯定没有bga柔和精准

网友:
可以搞个箱子里面装几个温度传感器。DIY个回流焊。。。

网友:
风枪焊接南桥,十几年前,那个时候bga还很贵的时候,就有人这么干了,具体多少度,这个讲不好,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风枪,焊接同一个芯片,相同时间,温度都相差好几十度,没法参考,日常焊接芯片bga的温度还可以参考一下,风枪,根据自己的风枪实际温度为准,参考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也想尝试。哈哈。还是先去买个预热台放下面稳妥

网友:
加焊的时候干过,先300度 30秒,不行,再330度,每次加一点,直到430度,OK
不同的风墙和不同的板子肯定不一样,但是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2022-07-12):
这个还是用BGA台吧

网友:
想看风枪焊南桥的视频教学(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