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讯景574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22-04-19):
讯景574一块。显存供电坏了,修好了。
但是经常会全卡无供电。然后发现up0105p这个芯片的2角供电不稳。
1.86v亮机但是显示很小。
3.3v会正常亮机正常显示
重启又回到1.76v经常是1.76v无pwrok不亮
同型号卡上的都对换过来了还是老样子。最后反复测试的时候up0105p直接0.5v了~~~
up0105p换过了,目前无头绪,这个up0105p  2角en电压到底从哪来的~~求指教

网友:
直接一坨锡就这样了

网友:
直接把q210拆掉不要试试

网友:
强制EN高电平这不就亮机了

网友:
开启信号的电路有问题,估计时哪个mos管坏了

网友:
基本还是确认核心虚焊。然后强制给拉了个电。不知道能不能稳定~~遇上这个芯片没有的en3.3v的可以直接一坨锡